工业以太网的求助贴

楼主(2016-12-09):
厂里面搞远程监控,用组态王的网络发布实现,但是车间和厂长办公室距离太远,因此想到用工业交换机实现。但是楼主对于这方面不是太懂,想问一下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2台PC之间的数据通信,是怎么通过工业交换机实现的,比如说:1. 是怎么接线的?2.需要宽带账号上网吗?

网友A:
会上网吧,电脑上网与工业中远程是一样的。

距离远用光纤传输,需要介质转换器,再就是交换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内容:电脑光纤有宽带账号,那么类比的工业交换机需要账号吗?

引用 网友A:
会上网吧,电脑上网与工业中远程是一样的。距离远用光纤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上网吧,电脑上网与工业中远程是一样的。距离远用光纤传...

网友C:
用光纤传吧!一头收信号,一头发信号!告诉熔纤的你用哪种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电脑光纤有宽带账号,那么类比的工业交换机需要...

同一号段,不同IP即可,如同家里的交换机、路由器的设置

网友D:
买个光口转电口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每台电脑设置同一网段的不通IP,就可以做网络发布了

网友E(2017-03-05):
如果是在厂长办公室单独配置一台PC访问车间数据,那通过交换机直接把这台PC连接到监控网络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厂长原来办公上网的PC上访问车间数据,系统配置就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得考虑外网机器连接监控系统的安全问题。

网友F:
楼主,我们公司就是专做交换机的,咨询电话:400-9263880会有专业人士为您解答!

网友G:
你说下你车间的设备有什么,单单plc吗,还是触摸屏也连接有plc

网友H(2018-01-16):
    楼主你好。两台PC网卡一般都是电口,RJ45的。五类线100Mbps的传输距离一般小于100m,所以超过100m都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延长传输距离。一般这种延长的方案都是通过光纤的方式。这一点楼主的思路是对的。而光纤只是传输介质,不涉及传输的协议。一般情况下我们的PC机是以太网网卡,所以延长互联的首选自然是以太网光纤传输方式。而以太网传输方式主流方式有两种:

  1. 2台以太网光纤收发器

    连接方式,很简单。收发器一般是一个RJ45电口(就是PC上的网口)、一个SC方式光口。RJ45电口连接PC的网卡,SC光口的Tx和Rx连接光纤的两芯。另外一台收发器同样的连接方式。需要注意的两台收发器互联的时候,一台收发器的Tx必须连接另外一台收发器的Rx,Rx接对面的Tx。

    优势:便宜,市面上一些便宜的产品甚至不到100元。但质量很差。

    劣势:一般只能两台PC互联,再多一台或者多台PC,就需要再添加更多的收发器和光缆。

  2. 2台支持光口的以太网交换机

    连接方式:其实不复杂。交换机一般是多个RJ45,2~4个光纤接口。和收发器一样,RJ45接PC,SFP光口(SFP是交换机常用的一种光口模块,一般情况下需要单独购买,有速率和带宽等多种组合的选择。距离越长,带宽越大,SFP越贵。)接光纤的两芯。对面的交换机同样的连接方式。同收发器,两台交换机互联的时候,一台交换机的SFP口的Tx必须连接另外一台交换机的SFP口的Rx,Rx接对面的Tx。

  3. 拓扑图

网友I(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J:
泗博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博凯云, 采用B/S架构,HTML5技术,融合工业现场总线及IOT技术 ,让用户设备的接入安全可靠。以设备运维、设备管理、远程监控、海量存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六大核心服务为企业用户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