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制造网:模具的分类

楼主(2016-12-09):
总体上说,模具可分为两大类:金属材料制件成形模具,如冲模、锻模、压铸模等;非金属材料制件成形模具,如塑料注射模、压铸模和压注模,橡胶制件、玻璃制件和陶瓷制件成形模具等。
  模具的具体分类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按模具结构形式分,冲模可分为单工序模、复合模、级进模等;塑料模可分为单分型面塑料模、双分型面塑料模等。按工艺性质分,冲模可分为冲孔模、落料模、拉深模、弯曲模;塑料模可分为压缩模、压注模、注射模等。
  常用模具的分类可如下所示:
  第二部分 模具的基本结构
  本部分主要介绍生产中应用广泛的冷冲模和塑料模的基本结构。
  一、冲模的基本结构
  冲模的类型虽然很多,但任何一副冲模都是由上模和下模两部分组成。上模通过模柄或上模座安装在压机的滑块上,可随滑块上下运动,是冲模的活动部分;下模通过下模座固定在压机工作台或垫板上,是冲模的固定部分。
  上图所示是一副零部件比较齐全的冲制垫圈的复合冲模。
  1、上模的组成:上模由模柄8、上模座7、垫板6、凸模固定板5、冲孔凸模1、落料凹模2、推件装置(由打杆9、推板10、连接推杆11和推块12构成)、导套4及联接用螺钉和销钉等零部件组成。
  2、下模的组成:下模由凸凹模16、卸料装置(由卸料板15、卸料螺钉21、弹簧22构成)、导料销14与20、挡料销13、凸凹模固定板17、垫板18、下模座19、导柱3及联接用螺钉和销钉等零部件组成。
  3、工作原理:工作时,条料沿导料销14、20送至挡料销13处定位,开动压力机,上模随滑块向下运动,具有锋利刃口的冲孔凸模1、落料凹模2与凸凹模16一起穿过条料使制件和冲孔废料与条料分离而完成冲裁工作。滑决带动上模回升时,卸料装置将箍在凸凹模上的条料卸下,推件装置将卡在落料凹模与冲孔凸模之间(即箍在冲孔凸模上)的制件推落在下模面上,而卡在凸凹模内的冲孔废料是在一次次冲裁过程中由冲孔凸模逐次从凸凹模内向下推出的。将推落在下模上面的制件取走后又可进行下一次冲压循环。
  根据各零部件在模具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一般又可将冲模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 工作零件:直接使坯料产生分离或塑性成形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的凸模1、凹模2、凸凹模16。工作零件是冲模中最重要的零件。
  2) 定位零件:确定坯料或工序件在冲模中正确位置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的挡料销13、导料销14与20。
  3) 压料、卸料零件:这类零件起压住坯料的作用,并保证把箍在凸模上或卡在凹模内的废料或制件卸下,以保证冲压工作能继续进行,如上图所示中的卸料板15、卸料螺钉21、弹簧22、打杆9、推板10、连接推杆11、推件块12。
  4) 导向零件:确定上、下模的相对位置并保证运动导向精度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导柱3、导套4。
  5) 固定零件:将上述各类零件固定在上、下模上以及将上、下模固定在压机上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固定板5与17、垫板6与18、上模座7、下模座19、模柄8。这些零件是冲模的基础零件。
  6) 其他零件:除上述零件以外的零件,如紧固件(主要有螺钉、销钉)。
  当然,不是所有的冲模都具备上述各类零件,但工作零件和必要的固定零件是不可缺少的。
  二、塑料模的基本结构
  任何一副塑料模的基本结构,都是由动、定模或上、下模两部分组成。对固定式塑料模,定模一般固定在成型设备的固定模板(或下工作台)上,是模具的固定部分;而动模一般固定在成型设备的移动模板(或上工作台)上,可随移动模板往复运动,是模具的活动部分。成型时动模与定模闭合构成型腔和浇注系统,开模时动模与定模分开取出制件。对移动式塑料模,模具一般不固定在成型设备上,在设备上成型后用手工移出模具,再用卸模工具打开上、下模取出制件。
  上图所示是一副典型的塑料注射模。
  1、 定模的组成:定模由定模座板9、凹模5、定模板10、定位圈7、浇口套8等零件组成。
  2、 动模的组成:动模由动模板11、型芯4、导柱3、支承板12、动模支架13、推杆2、拉料杆1、推杆固定板14、推板15等零件组成。
  3、 分型面:动模与定模之间的接合面A-A分型面。
  4、 模具的安装:模具用定位圈7在注射机上定位,并通过定模座板9和动模支架13用螺钉和压板分别固定在注射机的固定模板和移动模板上。
  5、 工作原理:注射成型前,模具在注射机合模装置的作用下闭合并被锁紧。成型时,注射机从喷嘴中注射出的塑料熔体通过模具浇口套8及分型面上的流道进入型腔并经过保压、补缩和泠却定型后,注射机的合模装置便带动动模左退,从而使动模与定模从分型面A-A处开启。由于塑料冷却后对型芯具有包紧作用及拉料杆1对流道凝料的拉料作用,模具开启后塑件和流道凝料将留在动模一边。当动模开启到一定位置时,由推杆2、拉料杆1、推杆固定板14和推板15组成的推出机构将在注射机合模装置的顶杆作用下与动模其他部分产生相对运动,于是制件和流道凝料便会被推杆和拉料杆从型芯和分型面流道中推出脱落,从而完成一个注射成型过程。
  分析上图所示塑料模结构可以看出,塑料模都可以看成由如下一些功能相似的零部件构成:
  1) 成型零件:直接与塑料接触,并决定塑件形状和尺寸精度的零件,也即构成型腔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的型芯4、凹模5,它们是模具的主要零件。
  2) 浇注系统:将塑料熔体由注射机喷嘴或模具加料腔引向型腔的一组进料通道。如上图所示中的浇口套8及开设在分型面上的流道。
  3) 导向零件:用来保证动、定模或上、下模之间合模时的相对位置,以保证塑件尺寸和尺寸精确度的零件。如上图所示中的导柱3及定模板10上的导向孔。
  4) 推出机构:用于在开模过程中将塑件及流道凝料从成型零件及流道中推出或拉出的零部件。如上图所示中的推出机构由推杆2、拉料杆1、推杆固定板14、推板15组成。
  5) 侧向分型抽芯机构:在开模推出塑件前,用来抽出侧型芯的零部件。
  6) 排气系统:在成型过程中用来排出型腔中的空气及塑料本身挥发出来的气体的结构。排气系统可以是专门设置的排气槽,也可以是型腔附近的一些配合间隙。如上图所示中的排气系统是利用分型面及型芯与推杆之间的间隙进行排气的。
  7) 冷却与加热装置:用以满足成型工艺对模具温度要求的装置。冷却时,一般在模具型腔周围开设冷却通道,而加热时,则在模具内部或周围安装加热元件。如上图所示中的模具是注射成型热塑性塑料,模具一般不需要专门加热,但在型芯和凹模上分别开设了冷却通道6,以加快塑件的冷却定型速度。
  8) 支承与固定零件:主要起装配、定位和联接的作用。如上图所示中的定模座板9、定位圈7、定模板10、动模板11、支承板12、动模支架13及螺钉、销钉。
  塑料模就是依靠上述各类零件的协调配合来完成塑件成型功能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模均具有以上各类零件,但成型零件、浇注系统、推出机构和必要的支承固定零件是必不可少的。
脉搏制造网-外协加工-机械加工-数控加工-专注加工制造业B2B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