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型?

楼主(2016-12-09):
本人以前很少接触三菱PLC,现在有一个项目比较大,准备选Q系列作为主站PLC,FX系列作为从站PLC,每个从站PLC控制至少二个伺服电机,二个步进电机,主站与从站之间是用CCLINK通讯还是什么?我应该如何选各PLC的型号,FX系统PLC本体最多只能控制二个步进电机,但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另要加模块?求帮忙配置好!

网友A:
为什么不选OMRON,CP1H可以带4台伺服。通讯功能更好。

网友B:
可以选择S7-1200 可以带4台伺服 且功能强大 通讯便捷

网友C:
FX3系列最多也只能控制三个轴,4轴的话建议选择欧姆龙cp1h,或是松下fp-xh的比较理想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OMRON,CP1H可以带4台伺服。通讯功能更好。

同意用CP1H的建议,因为这是发脉冲的,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均可,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哟!CP1H之间也可以实现通讯的哟!

网友E:
主站Q系列电源模块1个,CPU1个,主站cclink通讯模块1个,具体型号在Q系列配置表上直接选就行,每个从站CPU 1个,定位控制1个(型号不同轴数不同),cclink接口通讯模块1个,伺服驱动器2个,步进驱动器2个,具体型号根据控制电机型号大小选择, 自己查资料选型号就行

楼主:
回复内容:CP1H还能扩展定位模块吗?我有点超过4轴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OMRON,CP1H可以带4台伺服。通讯功能更好。

楼主:
CP1H还能扩展定位模块吗?我有点超过4轴

网友F:
回复内容:还是CP1H吧。1200,还得配台电脑,tia太大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S7-1200 可以带4台伺服 且功能强大 通讯便捷

网友G:
国产PLC也有运动控制PLC,可以选用国产的PLC.

网友H:
松下的FPOR和台达的EH2,EH3型都支持四轴,台达编程习惯和三菱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还能扩展定位模块吗?我有点超过4轴

CP1H能带4个伺服,CP1L能带2个伺服。有6台伺服就选2台PLC。CP1H和CP1L。

网友I:
我想学的是AB的,两分钟之内不能发吗,

网友J:
松下的也好用啊,,,,

网友K:
三菱的没有用过,可以向大家学习

网友L:
比较喜欢用三菱的。。。

网友M:
关键看你的通讯数据多少和需求的通讯速度。什么通讯都可以,就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