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30编码器干扰严重

楼主(2016-12-09):
现做了一台编码器定长,步进电机带动的机器,编码器为NPN开路输出,电机为二相57伺服步进电机,当电机启动时编码器读取干扰严重。读数来回跳动电路图如下

现在试过在AB相和电源正并连50V47uf电容,串联过1K电阻,和负极并连2K电阻。3种方法都不行,后更换二相57步进,干扰比之前好点。求去除干扰解决方法,谢谢大家!之前用相同的编码器和二相步进电机配合三菱3S,PLC做过4台机器都没问题,这个就出问题了,是不是要换PNP编码器?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发生抖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发生抖动引起的?

应该不是,我另3台机器编码器和电机的距离也差不多近,没出现这情况,不过那台机器的PLC输出为漏型输入,漏型输出,怀疑要不要输入输出统一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SMART ST30和西门子200不一样要设置过滤器

网友B:
200也有类似的输入抖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