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电极的极化电压的测定

楼主(2016-12-09):
电磁流量计测量电极与液体间极化电压将有助于判断零点不稳或输出晃动的故障是否由于电极被污染或覆盖所引起的。

  用数字式万用表2V直流档,分别测两电极与地之间的极化电压(电磁流量计可以不停电测,也可停电测)。如果两次测量值接近几乎相等,说明电极未被污染或被覆盖,否则说明电极被污染或被覆盖。极化电压大小决定于电极材料的"电极电位"和液体的性质,测量值可能在几mV至几百mV之间。

  因为实际上运行中两电极被污染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称,于是两电极上的电压形成了不对称的共模电压。不对称的共模电压就成为差模信号,造成零点偏移。

  信号电缆干扰的测定

  信号电缆受外界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干扰会使电磁流量计零点变动。为判断零点变动是否由于受信号电缆干扰电势影响,需测定干扰大体范围和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程度。

  文"电极接触电阻的测量"所测得两电极的大体电阻值RA、RR,分别按图a、b接入电路所测得零点之差应在满度值1%或其基本误差范围以内。

  测定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1、应注意接入RA和RB勿受电源干扰等所感应;

  2、测定时转换器零点与原接线器测量时相比可能有少许变动(通常为上升),通常认为变动量不超过去5%左右就可以了;

  3、图7-10只绘出重接变动部分的线路,其他仍按原样线路;

  4、测定时传感器周围环境尽可能与发生故障时一样,如附近电机能作电源通断试验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