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械手怎么实现绕x(y/z)轴旋转一定角度

楼主(2016-12-09):
ABB 编程中怎么实现将机械手实现绕x(y/z)轴旋转一定角度

例如机械手每次以P10点为参考点绕X轴旋转2度没有到达位置在旋转2度,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切换坐标系可以实现,通常的XYZ坐标系是World,换成关节坐标系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坐标系可以实现,通常的XYZ坐标系是World,换...

大神:编程时如何实现,请指点!

网友B:
重定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定位,试试。。。。。。。。。。。。。。。。。

不知道怎么用,我的编程语句是MoveJ Offs(P10,(中间用的是功能中旋转指令)), v100, fine, tool1,最终没有实现

网友C:
这个我到时比较感兴趣,不过目前不做机器人领域,路过

网友D(2017-09-14):
这是应用那种类型的行业?

网友E:
如果是 轨迹调试 建议导入 robotstudio 然后确定一个点作为UCS 再绕着它进行旋转

网友F(2017-10-25):
创建工件坐标,在工件坐标下,选择重定位实现绕轴旋转

网友G:
路过,学习一下,看看大牛们的讨论。

网友H(2017-12-17):
用RelTool可以实现绕工具坐标旋转,我也在找能绕工件坐标旋转的方法

网友I(2018-07-29):
引用 网友A:
切换坐标系可以实现,通常的XYZ坐标系是World,换...

正解,这种方法可以实现,近期遇到同样问题反复读手册才找到这个方法

网友J:
off指令啊,

网友K(2018-10-25):
用Reltool指令,後面的可選變量可以選擇要沿著x,y,z旋轉

网友L(2019-03-17):
有大神么,能说的详细点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偿也可以的

网友M(2020-09-30):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M: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M(2020-11-07):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