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式下伺服手动控制正反转

楼主(2016-12-09):
本人刚接触台达伺服有一事不明白,请教各位高手,在PLC中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持续手动正传和反转,就是按钮接通伺服就转,断开就停止

网友A:
好好看看PLC手册,不同的PLC控制方法不一样啦!你说的很简单的,看了手册就明白!

网友B:
用plsr指令,脉冲数设定为0即可实现,三菱plc用的这条指令,台达plc仿三菱的,不晓得指令是否全部一致

网友C:
三菱Q系列加定位模块好用,我搞过,台达的伺服定位没用过,还是看看手册上面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D:
如果用台达B2系列就用PLC控制

如果是A2系列,可以用 PR模式 的定速命令

网友E:
你这个是最简单的指令,看下对应实例,百度或者看PLC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菱Q系列加定位模块好用,我搞过,台达的伺服定位没用过...

Q系列是直接读取伺服驱动器数据,那个定位自然准确性高多了!

但是FX系列本体定位属于开环,也就是PLC在传输过程丢失脉冲PLC自己不知道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plsr指令,脉冲数设定为0即可实现,三菱plc用的...

基本差不多,但是台达新增很多便利指令针对台达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明白了

网友G:
伺服位置控制可以在伺服控制器参数中进行设置,一般有脉冲+方向;正/反脉冲;90°相位脉冲。常用的就是脉冲+方向控制。即:PLC的一个输出点接伺服脉冲信号,方向信号为开关量,为ON正转,为OFF反转。

网友H: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