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G指令

楼主(2016-12-09):
麻烦哪位好心人告诉我一下,FX3G里哪个指令和欧姆龙PLC里SFT指令的功能相同?谢谢!

网友A:
先生,欧姆龙中的SFT指令可以移动多个字的位,所以如果在FX3G中,不大于1024位(64个字),你可以使用SFTL指令来替代,但是大于1024位时,你需要实现一系列判断,然后调用多条SFTL指令来实现。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