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烧灯,灯爆炸

楼主(2016-12-10):
直流电到灯,测量绝缘没问题,烧保险丝,220v灯泡爆炸是因为什么问题?   +  -  电压  250V

直流电有电过灯不亮又因为什么?

网友A:
灯电流是多少?

灯泡是不是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电流是多少?灯泡是不是漏气了。。

测得250v啊,单个143,108

网友B:
灯泡爆炸一个是电压超高导致灯丝熔化飞溅到玻璃炸裂,另外就是漏气;

灯泡有电不亮就是灯丝断了或者内部引线断了

网友C:
你们还真行,能看懂楼主的帖,我是一头雾水。什么灯?白炽灯、气体放电灯?电源怎么来的?变压器、整流?发电机?开关电源?

我要说的不是楼主一人,很多人发帖情况介绍的不详实,缺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还真行,能看懂楼主的帖,我是一头雾水。什么灯?白炽灯、气体放电灯?电源怎么来的?变压器、整流?发电机?开关电源?我要说的不是楼主一人,很多人发帖情况介绍的不详实,缺少数据。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这都不懂!!!

网友D: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灯,楼主可以发一个图片让我们大家看看嘛?

网友E:
看看你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灯,楼主可以发一个图片让我们大家看看嘛?

楼主测量你的电压是直流的吗?

网友F:
他把24V白炽灯泡直接接上了250V直流电,通电立刻爆炸,同时1A的保险丝立刻熔断。相当于线路短路。将24V灯泡当成了240V灯泡。用240V的灯泡接在24V电压当然不会亮,60W以下的只会微微灯丝有点红,100W以上的根本就没反应。

网友G:
电压接错可能性较大,直流电源的灯还不多

网友F:
交流电是有效电压,直流电是平均电压。所以白炽灯220V的灯泡交流电有效电压和直流电平均电压只要电压是220V白炽灯是通用的。220V的白炽灯用在直流250V平均电压只是寿命短些,2000小时的寿命缩短到几百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但绝不会爆炸。灯泡漏气通电钨丝氧化灯泡内部一股白烟闪烁下灯丝烧断,同样不会引起爆炸及额定熔丝熔断。爆炸这样的危险动作一般只会在工厂发生因为错用(有好多用惯白炽灯的标识电压240V的灯泡看错少看个“0”),家庭不会使用24V灯泡的除非贪便宜拿错,结果炸的满脸出血点的花脸!

网友H:
直流灯见过24V的没见过直流240V的,我还得扩大知识面呀

网友H:
直流电到灯,测量绝缘没问题,烧保险丝,220v灯泡爆炸是因为什么问题?

保险丝太小,灯泡电压220V你加250V当然得爆,过压导致过流,过流导致灯丝融化、灯丝融化后因地球引力导致灯丝溶液滴落。溶液滴落达到灯泡上,导致灯泡冷热不均,灯泡冷热不均导致灯泡破裂们就这样灯泡爆炸了...我的小心脏呀

  +  -  电压  250V

直流电有电过灯不亮又因为什么?

有电压但是有电流吗?灯是不是坏的?电流是不是很小没到发亮的电流呢?是不是环境光太刺眼导致看不出灯亮呢?种种原因导致灯不亮...我的小心脏呦

网友I:
应该是电路老化了,有短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