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定位程序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初次接触PLC定位控制,最近按手册编了一小段定位程序,然后用三菱gx works2 模拟,为什么定位指令不能驱动,而其他的普通元件都能正常动作,哪位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模拟对于部分高级指令无效:这个大多数厂家都有模拟不能覆盖的指令

网友B:
模拟不是万能的,很多定位和通讯的指令都无法模拟,

楼主:
是的,我连上PLC试了一下,一切都正常。看来定位指令模拟真的驱动不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我有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今天终于。。。。。

网友D(2017-03-02):
定位指令模拟不了,需实际接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