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选型及选择标准

楼主(2016-12-10):
1、准确度等级

流量计在规定的流量范围内准确度的等级、最大允许误差应当符合表1的相关规定。流量计误差表示使用相对示值的误差。

2、引用误差

对于用于瞬时流量指示的流量计误差表示也可以使用引用的误差,其最大允许误差系列应当符合表1规定,其检定结果的标书中不再给出准确的等级,但是使用其最大允许误差表示,并且还应在最大允许误差后标注FS,如±0.5%FS。

3、误差表示方法以及选取原则

在一台流量计的一次检定中,应按照准确度等级和引用误差之中的一种给出流量计误差表示方法;对于使用相对示值误差和引用误差组合表示误差的流量计,一次检定中也应统一使用一种方法表示其误差。

4、重复性

流量计的重复性不得超过相应准确度等级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3。

电磁流量计选型须知:

1、流量,根据最大流量来决定该选多大刻度流量的流量计。

2、根据流量和工业管道尺寸,确定流量计的口径。一般都选择和管道一致的流量计。

3、根据所测量的介质的特性,来选择流量计的衬里。比如温度、腐蚀性,管道内是否可能有负压等等。一般衬里有PTFE、软橡胶、硬橡胶、PFA、陶瓷等等。

4、根据介质特性选择测量电极的材质。一般有304、316、哈氏合金、钛、钽等等。

5、根据工艺管道的压力等级选择两侧连接的法兰的压力等级。

6、选择防护等级,如果传感器整个在水下,需要选择IP68.

以上是传感器部分,还有就是变送器部分:

1、根据安装位置的要求,确定是选择一体式还是分体式。

2、都需要什么类型的输出,4-20毫安信号、Hart、ProfibusPA、FF等等。

3、是否需要防爆要求。确定防爆等级。

网友A:
很实用的文章,谢谢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