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奇怪的问题:西门子触摸屏tp270只能监控plc的状态,人机界面上做的数字输入框点击也不弹出键盘

楼主(2016-12-10):
又遇到奇怪的问题:西门子触摸屏tp270只能监控plc的状态,人机界面上做的数字输入框点击也不弹出键盘 谢谢哪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需要校正了,重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校正了,重启也行

重启多少次都不行,哎哎呀哎

网友B:
有可能是坏掉,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坏掉,以前遇到过!

我也这么认为,上电时的4个按钮也不起作用,这个屏只有显示功能了。外接了个鼠标,但没看到光标,请教还需要设置什么吗?谢谢!

网友C:
嘿嘿。。。

估计设置了几个操作权限。

你在的哪个只是观察权限。

要想修改参数,必须登陆更高级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估计设置了几个操作权限。你在的哪个只是观察权限。要想修改参数,必须登陆更高级权限。

关键是开机弹出的系统按钮都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