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伺服的位置

楼主(2016-12-10):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读取台达ASDA-A2伺服电机的位置数据,

网友A:
好像可以使用通信,具体看看伺服使用手册有介绍

网友B:
P5-16 就是当前位置,单位是PUU

通讯位址0520H~0521H

楼主:
引用 网友B:
P5-16 就是当前位置,单位是PUU通讯位址0520...

      没有走通讯怎么来做当前的位置,我想用发的脉冲数乘以1个脉冲走的距离来确定位置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5-16 就是当前位置,单位...

不能通讯吗?

楼主先说一下要读伺服位置用来做什么用途吧?

用发的脉冲数只是命令的位置,不等于伺服的位置

因为伺服是有追随误差的

除非静止时,命令与回受位置才会很接近(+/- 1 PULSE)

网友C:
plc一般都有个指令是保存当前值的   你去查下手册  然后监控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5-1...

 就是把伺服电机的位置实时的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电机的位置可以读取参数:

1,P5-16:通讯位址 0520H~0521H  32位元

2,或是 设定 P0-17=0,表示电机位置 参考 => 监视变数表

  读取 P0-09:通讯位址 0012H~0013H  32位元

网友D:
伺服电机的使用手册上面应该有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