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外部启动指示灯???

楼主(2016-12-10):
怎么加一个外部的启动指示灯啊,使用9902线宏!!!

网友A:
看参数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宏定义中继电器输出都是可编程的,自己定义继电器输出1为1401=2  即为变频器运行时继电器动作。

用这个数字量输出控制指示灯的亮灭,即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B:
通过继电器输出编程来实现,继电器输出设置为运行。

网友C:
应用变频器的内部干触点去定义并接线,形成回路,看指示灯是启动还是停止,接着去参数14组里,根据接的线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宏定义中继电器输出都是可编...

 嗯嗯,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继电器输出编程来实现,继电器输出设置为运行。

 谢谢,刚接触变频器,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变频器的内部干触点去定义并接线,形成回路,看指示灯...

 大体明白,具体真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