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询主RS232接口是硬件握手还是软件握手?

楼主(2016-12-10):
如题,有什么命令可以查询吗?

此外如何设定RS232接口为硬件握手方式?

网友A:
这个,首先要明确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控制卡,真对的是卡上的哪了RS232接口(有些系列的控制卡上有两个RS232口)

网友A:
如果是DMC-2143的话,不能查询也不能 设置,GALIL的串口固定为硬件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