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械手orient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6-12-10):
ABB机械手orient指令怎么用

在用到MoveJ Offs(P10,Eulerzyx(\x,orient{1,0,0})), v100, fine, tool1,好像是绕一个轴旋转,但编程没问题运行时不能运动,好像是orient设置参数有问题,还有orient新建后中的q1,q2,q3,q4,怎么赋值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也不会 ,正在开始学习使用 ABB 机器人,好多的都不会呀 ?

网友B(2017-07-12):
这个好像不能用OFFS,用实际的点位看看!

网友C(2017-10-12):
orient 三个旋转方向可以在robotstudio中 与q1 q2 q3 q4 进行转化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