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能否不用plc控制,单独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实现往复运动

楼主(2016-12-11):
台达伺服用正反转实现连续往复运动,不用plc,用寸动或STEPU,STEPD可以实现吗,能否持续交替给寸动信号使正反转,或有什么方法可以用,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啊,你的控制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B:
伺服不是一定要配合PLC才能用,单独使用跟变频器一样。

网友C:
可以不用PLC.就是控制精度不会很高,再说伺服都用上了,干嘛那么省?

网友D:
一般来说控制伺服电机都是PLC或者运动控制器之类,直接用伺服电机做普通速度控制还不如变频器方便:但是同功率伺服电机输出力矩和调速范围大于普通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要求不高,只是要求在两点间来回运动,速度也不快,准备在两点位置装光电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啊,你的控制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回复内容:是啊,如果用PLC的话哪种方法比较简单,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在运动范围的两端装光电,用寸动连续来回运动,调试时只要现场移动光电位置就可以控制来回位置和距离。谢谢前辈指导!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PLC.就是控制精度不会很高,再说伺服都用上了...

楼主:
回复内容:是啊,如果用PLC的话哪种方法比较简单,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在运动范围的两端装光电,利用光电使PLC交替给前后寸动信号,使连续来回运动,调试时只要现场移动光电位置就可以控制来回位置和距离。谢谢李工!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啊,你的控制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E:
完全没必要用伺服啊,变频电机足足可以实现,另外负载不大的话,步进电机也可以的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必要用伺服啊,变频电机足足可以实现,另外负载不大...

网友G:
没必要用伺服啊,变频就够

网友H:
你完全可以使用变频器来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I:
新人来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J:
新人来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K:
内部位置或内部速度模式,将需要的位置或者速度定义在伺服寄存器中,通过DI端子来切换需要的位置或者速度。

网友L:
台达伺服有 JogU 与 JogD 正反转JOG 的DI,直接触发就可以了!

如果有其他需求:

A2伺服PR模式的事件DI,可以让你自定义运动功能

方法可以参考 => 利用事件 DI 触发走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