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里面的精灵设定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6-12-11):
本人注意到wplsoft 向导里面有一个AIO向导设定,但是不能确定具体有什么用处,是不是在这里面就可以设定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上下限位设定?还是说只能在程序里面用to指令来按照安装说明书来设定?请大神指教下,谢谢。不要让我看什么说明书啊,我要能找到,就不问了

网友A:
快速对模拟模块(温度模块)进行编程,省去你看说明书,使用FROM/TO语句来编程;对模块配置完后,自动生成FROM/TO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