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XD5-48T6-E的大神进

楼主(2016-12-11):
XD5-48T6-E在编程软件中PLC机型选择哪种?  XD5-48-6pls?

楼主:
XD5-48T6-E 可不可以做运动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XD5-48T6-E 可不可以做运动控制

XD5-48T6-E 可不可以做伺服控制

网友A(2018-03-15):
可以做运动控制

网友B:
可以做运动控

网友C(2018-07-04):
 XD5-48T6-E是不可以用运动控制指令的   XDM可以

网友D: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