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MDDDT3530伺服驱动参数设置求解

楼主(2016-12-11):
求助A5伺服换A4MDDDT3530003驱动怎么设置,设置那些地方,每个设置是什么意思。丝杆螺距10mm的,求大神帮忙指引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控制模式,应该是位置控制模式吧,最好找个说明书研究一下,设置电子齿轮比,按照相应的模式接线,然后程序控制即可,

网友B(2017-11-01):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控制模式,应该是位置控制模式吧,最好找个说明书研究一下,设置电子齿轮比,按照相应的模式接线,然后程序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