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寄存器XYDTCM

楼主(2016-12-11):
台达触摸屏寄存器XYDTCM,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你连接的PLC,读取的PLC寄存器。屏的是$,*$,RCPNO,RCP等

楼主:
你好,下图中的这个D存储器,指的是后续读取PLC的D寄存器吗?谢谢

网友B(2017-01-23):
我来回答你,是的。

X为PLC上的X输入

Y为PLC上的Y输出

D为PLC上的数据寄存器

T为PLC上的时间寄存器

C为PLC上的计数器

M为PLC上的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