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预防干扰措施有哪些?

楼主(2016-12-12):
使用热电偶是需要做好防干扰措施,从而提高热电偶的测量准度,基本的方法就是避免磁场,补偿导线加屏蔽还有动力电缆与信号线分开布线保持距离。具体方法如下:

1、屏蔽法

屏蔽法就是将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穿在铁管或者其他金属屏蔽物内进行屏蔽。这样就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和高压电场的干扰。使用此种方法的时候应该将铁管和屏蔽物进行良好接地,并且将补偿导线进行绞起来。

2、隔离法

 隔离法就是将热电偶悬空安装,使热电偶不与炉壁的耐火砖接触,热电偶与支架之间也采用绝缘物进行隔离。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预防高温漏电干扰。

3、接地法

     这种方法是将测量回路进行接地处理,把干扰引入大地从而保证仪表的测量准确性。这种方法有两种地形式:第一是热电偶参考端接地,第二种是热电偶测量端接地。

     采用参考端接地法时,是将热电偶(或补偿导线)输出端的一端,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电容接地(条件许可时电容越大越好)。测量端接地法是将热电偶测量端接地,就是从热电偶的测量端引出一根金属丝接地。这种方法对高温漏电干扰有很好的预防效果。选用金属丝时应该选用耐高温且对热电偶电极无害的金属丝。

网友A:
测量端接地一般只限于金属保护管热电偶,可以选择接壳型铠装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