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SMART暂停程序

楼主(2016-12-12):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暂停要怎么写。

类似自动化设备中的急停按钮,我点一下暂停,再点一下程序继续运行。

PLC中有这种功能吗。不太理解。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大神在哪里。大神在哪里。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误,是要我输出元件不动作。我复位了,程序接着动作

楼主:
如图所示,A→B是动作Q0.0,C→D是动作Q0.1

正常情况下2个动作之间有交叉的地方,A到B点的时间是5S,当A到B之后,Q0.1才动作。

比如,当A刚好到交叉点的时候,我暂停了,A停止往右走,当我复位之后,A继续走,当他到达B之后,C接着走

这样能实现吗

楼主:
图不清楚   重新发一下。。。。。。

楼主:
这个论坛就我一个人,是我错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暂停?怕两个相撞?不明白。

只是举个例子,比如我前面皮带卡了,我想停下来处理一下

网友B:
用置位复位指令撒,输入接通置位,断开就复位

网友B:
急停是用来停止的,不是暂停把,急停有专门的按钮

网友C:
我也不懂,看了回复,受益了

网友D:
和肩扛萝莉;;;  吗,,l

网友E:
程序前用一个标志位来控制,

网友F:
在外部直接接一个外部的控制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