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接线方式

楼主(2016-12-12):
看看这款传感器的接线方式,以及原理。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直接接上去就好了呀 pt100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呀 那么明显 还需要什么原理呀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单元,又称“行车电脑”、“车载电脑”等。从用途上讲则是汽车专用微机控制器,也叫汽车专用单片机。它和普通的单片机一样,由微处理器(CPU)、存储器(ROM、、RAM)、输入/输出接口(I/O)、模数转换器(A/D)以及整形、驱动等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

目前在一些中高级轿车上,不但在发动机上应用ECU,在其它许多地方都可发现ECU的踪影。例如防抱死制动系统、4轮驱动系统、电控自动变速器、主动悬架系统、安全气囊系统、多向可调电控座椅等都配置有各自的ECU。随着轿车电子化自动化的提高,ECU将会日益增多,线路会日益复杂。为了简化电路和降低成本,汽车上多个 ECU之间的信息传递就要采用一种称为多路复用通信网络技术,将整车的ECU形成一个网络系统,也就是CAN数据总线。

说白点就是可以通过刷ECU(更改ECU的电脑数据)来改变发动机的性能。

网友B:
改变阻值从而改变电压

网友A:
pt100温度传感器是一种将温度变量转换为可传送的标准化输出信号的仪表。主要用于工业过程温度参数的测量和控制。带传感器的变送器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传感器和信号转换器。传感器主要是热电偶或热电阻;信号转换器主要由测量单元、信号处理和转换单元组成(由于工业用热电阻和热电偶分度表是标准化的,因此信号转换器作为独立产品时也称为变送器),有些变送器增加了显示单元,有些还具有现场总线功能。

楼主:
PT100我接触的大部分是三线制的,可这个是两线制,如何接呀?POWER ? GND? 那么SIGNAL呢?

引用 网友A:
pt100温度传感器是一种将温度变量转换为可传送的标准...

楼主:
阻值是随着温度而变化的,输出的是阻值。

引用 网友B:
改变阻值从而改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变阻值从而改变电压

楼主:
如何接线?  引脚1   引脚2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t100温度传...

网友E:
pt100就是个测温电阻,2线3线都有,接1个高电位,2个或1个低电位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工控网人才汇聚!

引用 网友E:
pt100就是个测温电阻,2线3线都有,接1个高电位,...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我问的问题没说明白,2线、3线、4线热电阻测温原理一致。只是接线方式区别,两线制——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合二为一,精度较差。

2线,3线,4线的区别。

网友F:
根据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上拉电阻不变,PT100 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而PT100上的分压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你就可以通过测量PT100的电压变化来测量温度值了,原理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G:
二线制的,可以在一个端正上接两根就行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直接接上去就好了呀 pt100就是一个温度...

网友I:
楼主呀,你看到个真正的笨鸟没。就是上拉电阻哎,电阻是随温度变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上拉电阻不变,PT100 的...

网友J:
pt100就是个测温电阻,2线3线都有,接1个高电位,2个或1个低电位即可

楼主:
共同学习!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楼主:
good good study!!!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楼主:
good good study @

引用 网友L:
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路过,学习了。。。。。。。。。。。。。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