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主接线的常见类型

楼主(2016-12-12):
1、线路变电所组接线

  线路变压器组接线便是线路和变压器直接相连,是一种最简略的接线要领。线路变压器组接线的好处是断路器少,接线简略,造价省。相应220kV接纳线路变压器组,110kV宜接纳单母分段接线,正常分段断路器打开运行,对限定短路电流结果显着,较得当于110kV开环运行的网架。但其可靠性相对较差,线路妨碍检修停运时,变压器将被迫停运,对变电所的供电负荷影响较大。其较得当用于正常二运一备的城区中间变电所,如上海中间城区就有接纳。

2、桥形接线

  桥形接线接纳4个回路3台断路器和6个隔离开关,是接线制止路器数量较少。也是投资较省的一种接线要领。根据桥形断路器的位置又可分为内桥和外桥两种接线。由于变压器的可靠性宏大于线路,因此中应用较多的为内桥接线。若为了在检修断路器时不影响和变压器的正常运行,偶然在桥形外附设一组隔离开关,这就成了长期开环运行的四边形接线。

3、多角形接线

  多角形接线便是将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相互连接,且每一台断路器两侧都有隔离开关,由隔离开关之间送出回路。多角形接线所用配置少,投资省,运行的机动性和可靠性较好。正常环境下为双重连接,任何一台断路器检修都不影响送电,由于没有母线,在连接的任一部门妨碍时,对电网的运行影响都较小。其最紧张的缺点是回路数受到限定,因为当环形接线中有一台断路器检修时就要开环运行,此时当别的回路产生妨碍就要造成两个回路停电,扩大了妨碍停电范畴,且开环运行的时间愈长,这一缺点就愈大。环中的断路器数量越多,开环检修的机遇就越大,所一样平常只采四角(边)形接线和五角形接线,同时为了可靠性,线路和变压器接纳对角连接原则。四边形的掩护接线比力庞大,一。二次回路倒换操作较多。

4、单母线分段接线

  单母线分段接线便是将一段母线用断路器分为两段,它的好处是接线简略,投资省,操作方便;缺点是母线妨碍或检修时要造成部门回路停电。

5、母线接线

  双母线接线便是将事情线。电源线和出线议决一台断路器和两组隔离开关连接到两组(一次/二次)母线上,且两组母线都是事情线,而每一回路都可议决母线团结断路器并列运行。

  与单母线相比,它的好处是供电可靠性大,可以轮番检修母线而不使供电制止,当一组母线妨碍时,只要将妨碍母线上的回路倒换到另一组母线,就可敏捷光复供电,别的还具有调治。扩建。检修方便的好处;其缺点是每一回路都增长了一组隔离开关,使配电装置的构架及占地面积。投资费用都相应增长;同时由于配电装置的庞大,在变化运行要领倒闸操作时容易产生误操作,且不宜实现自动化;尤其当母线妨碍时,须短时切除较多的电源和线路,这对特别紧张的大型发电厂和变电站是不容许的。

6、母线带旁路接线

  双母线带旁路接线便是在双母线接线的根本上,增设旁路母线。其特点是具有双母线接线的好处,当线路(主变压器)断路器检修时,仍有连续供电,但旁路的倒换操作比力庞大,增长了误操作的机遇,也使掩护及自动化体系庞大化,投资费用较大,一样平常为了节省断路器及配置隔绝,当出线到达5个回路以上时,才增设专用的旁路断路器,出线少于5个回路时,则接纳母联兼旁路或旁路兼母联的接线要领。

7、母线分段带旁路接线

  双母线分段带旁路接线便是在双母线带旁路接线的根本上,在母线上增设分段断路器,它具有双母线带旁路的好处,但投资费用较大,占用配置隔绝较多,一样平常接纳此种接线的原则为:

1)当配置连接的出入线总数为1216回时,在一组母线上设置分段断路器;

2)当配置连接的出入线总数为17回及以上时,在两组母线上设置分段断器。

83/24/3)断路器接线

  3/24/3)断路器接线便是在每34)个断路器中间送出23)回回路,一样平常只用于500kV(或紧张220kV)电网的母线主接线。它的紧张好处是:

1)运行调治机动,正常时两条母线和全部断路器运行,成多路环状供电;

2)检修时操作方便,当一组母线停支时,回路不必要切换,任一台断路器检修,各回路仍按原接线要领霆,不需切换;

3)运行可靠,每一回路由两台断路器供电,母线产生妨碍时,任何回路都不停电。

  2/34/3)断路器接线的缺点是利用配置较多,特别是断路器和电流互感器,投资费用大,掩护接线庞大。

电气主接线的功能

  电气主接线反映了牵引变电所和铁路变、配电所(发电所)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在运行中,它表明本变电所(发电所)与高压电网、馈电线的连接方式以及相关一次设备的运行方式,成为调度控制和设备实际操作的依据;同时,电气主接线对牵引供电和铁路电力供电系统运行的可能性、电能质量、经济性和操作灵活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设计中,电气主接线对变电所(发电所)电气设备选择、配电装置布置、继电保护方式及其配置与整定计算、自动装置和控制方式选择都有重大影响,因此,电气主接线及其组成的电气设备,是牵引变电所和铁路变、配电所(发电所)的主体部分。

电气主接线的要求

1)运行的可靠性:主接线系统应保证对用户供电的可靠性,特别是保证对重要负荷的供电。

2)运行的灵活性:主接线系统应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工作情况,特别是当一部分设备检修或工作情况发生变化时,能够通过倒换开关的运行方式,做到调度灵活,不中断向用户的供电。在扩建时应能很方便的从初期建设到最终接线。

3)主接线系统还应保证运行操作的方便以及在保证满足技术条件的要求下,做到经济合理,尽量减少占地面积,节省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