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条码枪通讯

楼主(2016-12-12):
请问台达触摸屏跟条码抢通讯怎么设置参数,条码枪扫描到的数据存放在扫描位置?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有哪个型号的条码设备选上就行,如果没有需要开发接口软件了

网友B:
条码枪直接插在后面的USB口上,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Barcode”组件即可!

网友C(2017-06-24):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