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怎么才能实时的显示电机的位置

楼主(2016-12-12):
PLC控制台达A2伺服电机怎么实时的显示电机的位置显示在屏上 ,电机动数字也跟着动 怎么做,望高手指教

网友A:
需要准确的话采用通讯方式读取伺服驱动器的数据,一般直接查看PLC内部特殊寄存器数据也足够了

楼主:
对: 乖乖小笨熊 需要准确的话采用通讯方式读取伺服驱动器的数据,一般直接...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台达ES2PLC  Y0的脉冲寄存器D1030      D1030怎么清零

网友B:
导通y4即可清零y0的D1030

网友C(2017-03-07):
直接监视当前值寄存器11

网友D(2017-12-15):
可以读取伺服电机Z信号,转动一圈加一

网友E(2019-09-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D1030无法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