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模式控制

楼主(2016-12-12):
伺服电机设置在力矩模式下,电机启动的时候存在零点电压,这样就使得不同的电机无法同步,我想请教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伺服驱动器来解决该问题,或者如何设置UMAC控制器参数来解决电机同步的问题呢。。

求教。。。

网友A:
伺服电机不存在0点电压,启动只有使能电压,因为当电机使能后需要位置控制固定在某一位置,实际电机是惯性作用保持平稳不转也没有震动,旋转磁场是正反来回调整的。这时电机线圈始终有控制正反磁场电流。如果是0电压线圈没电流也就说不上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