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模块可带6轴三菱PLC模块

楼主(2016-12-12):
可带6轴三菱PLC模块,求大神回复

网友A:
三菱的不知道有没有,很多都是带4轴模块的,松下的到是有6轴和8轴模块的!

网友B:
松下的用过,三菱的还不清楚,你可以打电话官网咨询一下,400-821-3030

网友C:
如果脉冲控制三菱最多可以带4个,6个的没有

网友D:
联系732281813,用过16轴模块,协助你搞定

网友E:
松下的FP-XH不用扩展模块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