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程序问题

楼主(2016-12-13):
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 把写好的程序加密,让外人无法读取无法使用。

网友A:
将plc连接上电脑,请找到菜单<在线>,点击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关键字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什么 PLC 呀 ? 多收点钱,程序开放给人家吧

网友C:
三菱Fx系列2N以前的都可以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了

网友D:
1楼是正解,互相学习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将plc连接上电脑,请找到菜单<在线>,点击登录关键字...

也有专门<此处内容被屏蔽>登陆关键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