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PLC怎么和台达ASDA-B2接线

楼主(2016-12-13):
我按照手册的接线把41与Y0(为脉冲)连接37与Y1(为方向)连接然后把它们(Y0 Y1)的COM口与14连接,再把17和35短接。把程序输到PLC中后调试电机就是不动。Y0与Y1也会亮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最好配张台达ASDA-B2资料接线图  别人好给你分析

网友B:
com口不应该是14,应该是11吧,另外伺服使能9号针脚你都不连接,伺服没使能,怎么会转动起来呢,还要考虑带不带刹车,如果刹车的话,3号针脚也是要接上的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最好配张台达ASDA-B2资料接线图  别人好给你分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口不应该是14,应该是11吧,另外伺服使能9号针...

這个是手册接线图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com口不应该是1...

那可能是你的使能没接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

怎么接,

网友C:
呵呵 开始就错了

fx3u的Y0,Y1.Y2是专用的脉冲输出接口

所以就算按照你的接法没错误 也不能正确的运行 其他的控制输出要用除去这三个输出端口以外的输出口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搞三菱fx3u控制台达B2的伺服  ,不过我打算用通讯控制 不打算用输出口控制 主要练习通讯

网友C:
把你的输出口Y1改成Y4应该就可以了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输出口Y1改成Y4应该就可以了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不过还是不行的。

网友D:
这个要先检查plc的输出是高速脉冲位吗?在检查接线是否遵循电流循走方向,而后检查伺服模式参数,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没看懂,但是应该有人会,希望有人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多拿着电气图纸去柜子里慢慢对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