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检校的5个步骤

楼主(2016-12-13):
温度变送器使用人群和应用场合是非常多且广泛的,但是也有许多用户对温度变送器的维护校验并是很了解,其实温度变送器的检校方法有很多种,可以适合不同场合下使用温度变送器的用户们应用,以下温度变送器检校五个步骤,请参考:

一是对设备的要求,需要准备一台数字电压表;

二是按系统连接的方法进行接线;

三是根据温度变送器的上面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为1V和5V;

四是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阻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的范围等;

五是操作员工一定要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相关的技术要求。

温度变送器的校验也有大多数人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的:一种用热式炉可以控制加温曲线的,直接带热电阻或热电偶插在炉子里面的加热炉里,通过温控升温检查输出。

另外一个是没有热电阻或者热电偶的,买个温度校验器,可以模拟热电阻热电偶信号的,接在温变的输入,对输出和显示校验。

网友A:
    谢谢分享,工控需要分享

网友B:
这是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