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灯三控接线图的实现

楼主(2016-12-13):
一个灯泡如何实现三个开关的分别独立控制,谁能给出最简单的线路图呢?

网友A:
如上图所示,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放中间,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在外侧即可

网友B:
三地控制一灯接线图

网友C:
  一灯三控呀,维修电工初级的,如使用 PLC 的话更简单

网友D:
楼上的,一灯三控还不至于用PLC吧

网友E:
一个灯泡如何实现三个开关的分别独立控制見下图。

在开关K1K2之间任意点接入双刀双掷开关K3,便可以实现三地独立控制,K1/K2/K3处于图1状态時,电路是断开的,这時无论扳动那一开关,都能使灯亮,当K1/K2/K3处于图2接通状态時,电路是接通的,这時无论扳动那一开关,都能使灯熄。

网友F:
双刀双掷开关可以增加,增加多少个都行,

如用98双刀双掷开关个,就可以100个开关控制1盏灯。

网友G:
5楼图1的扳K2怎么能使灯亮的?

网友H:
感觉好不实用啊!双控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I:
我自己家里的1灯6控:我直接一个记忆继电器,其余控制位置都是2个按钮(一个启动一个停止,用的那种联体按钮)

网友J:
用plc呗,好简单哦

网友K:
有点意思!!学习啦!!

楼主:
大家的思路基本一致,在装修施工中大都是这样做的,谁还有没有应用新的产品实现或者思路来实现的呢?期待咱工控中的“奇思妙想者”哟!

网友L:
我就看看你们的图,学习学习

网友M:
楼上正解,结合实际比较靠谱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一灯三控呀,维修电工初级的,如使用 PLC 的话更简单

成本太高

网友O:
装修电工必须掌握的只是,学习了

网友P:
用plc最简单容易理解  指令表LD X0 OR X1 OR X2 ALTP Y0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plc最简单容易理解  指令表LD X0 OR X1...

要求是每个开关都能单独作用哟!

网友Q(2017-03-31):
引用 网友M:
楼上正解,结合实际比较靠谱

网友R(2016-12-13):
求助帖
20分-已结帖
一个灯泡如何实现三个开关的分别独立控制,谁能给出最简单的线路图呢?

网友(2017-11-02):
有点意思,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