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昆仑通态触摸屏ppi通讯。输入框6位以上数值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6-12-13):
西门子200与昆仑通态触摸屏ppi通讯。输入框6位以上数值显示不正确。有没有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模拟量输出模块,它的AD值范围是6400-32000,你输入6位就是溢出了

网友B:
用驱动的读写32位寄存器命令来做吧,这样可以正常显示

!SetDevice(设备0,6, "Read32(V,40,DUB=strData)  ")

读取V寄存器中地址4032位无符号值(VD00), 放入字符变量strData中。

!SetDevice(设备0,6, "Write32(V,40,DUB=strData)  ")

将字符变量strData的值, 32位无符号格式写入寄存器VD4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