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变频器的能改成手调吗?

楼主(2016-12-13):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变频器上的上面的主驱动是pc929

网友A:
这是变频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应该是富士变频器。。。你可以把电路板上的相关型号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说明书

网友C:
IGBT模块耐压是600V的,那么就是220V电压级别的。电流150A,功率估计15kW---22kW。日系变频器。

楼主:
谢楼上各位板上的拼音是某某灯饰电器厂是个代工工厂。

网友D:
富士的,百度搜说明书

网友E:
富士变频器。说明书没有啊

网友F:
只看见IGBT模块型号和驱动板,不见CPU板,不能确定是什么变频,

网友G(2017-03-3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富士变频器。。。你可以把电路板上的相关型号百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