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GALIL模拟电压

楼主(2016-12-13):
请问刘工,我一向GALIL发出指令,卡就报错,电机也不转,我想问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有如何用万用表测量GALIL运动卡的模拟量输出电压?多谢

网友A:
这个,用万用表量电压也有疑问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要以什么基础来沟通了。

网友B:
主要是你的板卡设置为哪种控制方式?

速度方式可直接测量

网友B(2017-02-14):
关键你发的是什么指令,还有就是板卡设置的是那种模式,只有速度模式是可以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