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DMC4080控制卡

楼主(2016-12-13):
您好 刘工 我是一名新手 接触galil时间不长  我想问一下  GALIL DMC4080控制卡的输出是模拟量还是脉冲怎么去设置啊 我现在输出的是模拟量 我想改成脉冲 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用指令MT设置,用指令BN保存。

参考指令手册MT和BN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令MT设置,用指令BN保存。参考指令手册MT和BN...

好的  我去学习一下 多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