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条形扫描枪串口通讯程序+视频+文档说明

楼主(2016-12-13):
扫描枪作为光学、机械、电子、软件应用等技术紧密结合的高科技产品,是继键盘和鼠标之后的第三代主要的电脑输入设备。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以及生产信息管理、物流管理的信息化的要求,众多产品生产厂家需要对每个产品加贴条形码标识。而如何正确识别这些不同产品,就成了能否胜利实现生产信息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的关健所在。(可跳过不看

工业控制现场,PLC和扫描枪屡见不鲜,不要认为PLC和扫描枪通讯有多么难。本文会告诉你,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本例所用设备:一台海为C10S0T主机(任意型号都行)+带串口扫描枪(232 485皆可某宝可选购)

PLC通讯指令:COMM或者RCV

程序和介绍:

一条RCV指令即可

此时我去扫描一个条形码

程序监控下,元件状态表,并且用字符的方式查看,可以看到数值:

好的,此时我们要的条形码数据就读回来了。其他的比如要做字符比较、计数、存储。用PLC响应的指令即可。

附件是程序和操作视频以及文档。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A:
下载下载看看学习 还要一个积分

网友B:
这条数据接收指令果然牛掰, 随便问下这条指令是不是plc做下位机的时候才能用啊! 假如我用plc做上位机直接和扫描枪通信,这种情况下用RCV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数据接收指令果然牛掰, 随便问下这条指令是不是pl...

可以的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既然RCV数据接收功能如此强大,那请教下RCV数据接收和MODR读,这2条指令都是读取数据的,实际应用的时候那条好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既然RCV数据接收功能如此强大,那请教...

PLC做主站的,跟变频器仪表以及其他PLC从站通讯的,果断用MODR或者MODW。如果仪表是自由协议的,那就用COMM指令。

海为通讯有个优点就是:一个通讯口可以同时走不同波特率不同协议不同资料格式,所以PLC做主站那就用MODR MODW COMM吧!

RCV一般用来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变长度接收,或者接收一些连续只发送数据的仪表,这时候考虑用RCV指令即可。

而且RCV接收到的数据需要给上位机回复的可以用XMT指令。

以上,回答的不好,请大家一起补充。

网友C(2017-07-14):
刚好需要,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PLC扫码是如何进行信息转换的ASII信息要内置于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需要,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PLC扫码是如何进行...

扫描枪那变发出来的是字符,比如你扫一个编号89757,那么那就会按照38 39 37 35 37这样发送出来,PLC用COMM或者用RCV都可以接收这个数据。接收到的就存在RXD为起始的寄存器中,比如

...    V2     V1     V0

...0x0037 0x3537 0x3938

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放在V0的低字节,接收到的第二个放在V0的高字节然后依次类推就可以了

如果你触摸屏上要显示这些字符,你只要用字符显示控件或者图元就可以了,设值一个起始寄存器V0,再设置一个显示长度即可

如果你是要把字符转成10进制数,那海为PLC里面也有专门的字符转整数的指令CTOI

以上回复,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网友D(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

网友E(2018-11-20):
使用起来方便,比三菱的程序编程简答

网友F(2019-03-23):
学习一下,楼主有没有信捷连接扫描枪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G(2019-05-31):
这个正是想要的东西!

网友H(2019-07-02):
牛逼,我也来学习的国产厉害了

网友I(2019-11-01):
快点给我积分啊呢,我要下载来看看的啊,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条数据接收指令果然牛掰, 随便问下这条指令是不是pl...

可以的   Modbus可以读取,RS指令也可以的

网友J(2020-03-23):
需要个Zport转换模块,把扫码枪解析后,通过Modbus RTU发送给PL。Zport模块可设置站号,实现一台PLC挂多把扫码枪实现轮训。也可解析无线扫码枪。接线图.png

网友K(2022-03-27):
谢谢 正好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L(2022-05-23):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M(2025-08-22):
你好,想问下这个在告诉移动的物体上面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