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撞了之后点位置偏移很多

楼主(2016-12-13):
安川机器人DX100 撞了之后 点位置偏移很多,重新对原点,过几天程序的位置特别偏。搞不懂,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固定参考点。每天运往程序前。确认下位置准确性,下班前再次进行回参考固定点看是不是。看TCP回参考点准不准。就很清楚了

网友B:
校正原点后,运行一段时间,机器人带回原点位置脉冲值0的位置 然后对机械上的原点箭头 看哪个轴没有对上 就是那个轴跑偏了 ,再看看是不是减速机 撞坏了

网友C:
你建一个工具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这样就不用频繁的一个个对点了。

网友:
要看一下是不是夹具也坏了

网友D:
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撞坏了。

楼主:
夹具没有坏。

引用 网友E:


楼主:
R,B,T三个轴新换过。

引用 网友B:
校正原点后,运行一段时间,机器人带回原点位置脉冲值0的...

网友F(2017-03-31):
引用 网友C:
你建一个工具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这样就不用频繁的一个...

网友G(2017-06-29):
怎么建啊 还有工具校准怎么做  说明书不够详细 有时间教教我吗

引用 网友H:
你建一个工具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这样就不用频繁的一个...

网友G:
TCP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一个固定参考点。每天运往程序前。确认下位置准确性...

网友I(2017-09-06):
只有重新校正原点了

网友J:
矫正原点后,建立了工具坐标,还是有位置的话,应该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网友K:
焊枪在机器人本体原点准确的情况下,要做TCP,才会准

网友L:
感谢楼主,非常感谢楼主的无偿奉献

网友M:
楼主您好,您所述问题,我司代理的德国校准产品可有效快速解决。LASERLAB激光校准仪可记录机器人轴数据和tcp数据,出现问题后30秒内一键还原,ROTOLAB可进行在线校准,如有兴趣请联系我,barmanzlx,北京博联众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