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示教器蓝屏死机

楼主(2016-12-13):
更换IF板 还是会出现这个页面 ,不定时的出现  有时10分钟 有时2小时  有时 2天   是系统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现在有更换了 ycp板   还要换什么 大家来说 新机总共伺服接通了4小时

网友A:
赶紧要求售后,这个得解决

网友B:
有可能是ycp上网线接触不好,我遇到一次类似情况

网友C:
跟控制器的通讯不好,可能是连接的线有问题!

网友D(2017-03-31):
引用 网友C:
跟控制器的通讯不好,可能是连接的线有问题!

网友E(2017-06-1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示教器连接通讯电缆线,接触有问题。排查下接头快插处位置。

楼主(2017-09-21):
YIF板的问题  已解决

网友F(2018-01-20):
示教器通讯线,通讯异常。之前遇到过,更换根通讯线试试

网友G(2018-03-18):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H:
关机,把控制柜里面插板按一下,防止松动,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