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12-13):
ABB软启动报故障;故障显示是旁路接触器不释放,就是在切换过去的瞬间就报故障,检查控制电路未发现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要是确认控制回路没有任何问题,断电重新启动吧,还不行能不能用备件替换一下试试,这是最简单的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