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楼主(2016-12-14):
因为超声波液位计所发射的超声波是人眼看不到的,所以现场出现工作不正常的情况除了液位计本身故障以外,还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现场容器里面会有搅拌,液体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

故障现象:无信号或者数据的波动厉害。

原因:超声波液位计所说的测量几米距离,指的都是指平静的水面。比如像5米量程的超声波液位计,一般就是指测量平静的水面最大距离是5米,实际出厂就会做到6米。遇到容器里面有搅拌的情况下,水面不是平静的,反射信号会减弱到正常信号的一半以下。

解决方法:

1.所选用更大量程的超声波液位计,如果实际量程就是5米,那么就要用10米或者15米的超声波液位计来测量。

2.如果是不换超声波液位计,而且罐子里面液体无粘性,就还可以安装导波管,把超声波液位计探头防置在导波管内测量液位计高度,因为导波管内的液面基本是平稳的。

3.建议把二线制超声波液位计改为四线制的。

第二种:液体表面有泡沫。

故障现象:超声波液位计一直是在搜索,或者会显示“丢波”状态。

原因:泡沫是会明显吸收超声波,导致了回波信号非常弱。因此当液体的表面40-50%以上面积则覆盖了泡沫,超声波液位计发射的信号就会被吸收绝大部分,造成了液位计接收不到反射的信号。这个跟泡沫的厚度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主要是跟泡沫的覆盖面积有关。

解决方法:

1.安装导波管,把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放在导波管内测量液位计高度,因为导波管内的泡沫就会减少很多。

2.更换成雷达液位计来测量,雷达液位计对5厘米以内的泡沫都可以穿透。

第三种;现场水池或者罐子内温度高,影响超声波液位计测量。

故障现象:水面离探头近的时候可以测量到,水面离探头远就测量不到。水温低的时候超声波液位计测量都正常,水温高了超声波液位计就测量不到。

原因:液体介质在30-40℃以下一般不会产生蒸汽和雾气,超过了这个温度就容易产生蒸汽或雾气,超声波液位计发射的超声波在发射过程当中穿过蒸汽会衰减一次,从液面反射回来的时候就要再衰减一次,造成最后回到探头的超声波信号很弱,所以测量不到。而且在这种环境下面,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容易结水珠,水珠就会阻碍超声波的发射和接收。

解决方法:

1.要把量程加大,实际上罐子高度是3米,要选择6米-9米之间的超声波液位计。可以减少或者削弱蒸汽或者雾气对测量的影响。

2.探头是要用聚四氟乙烯或者PVDF做,做成物理密封型的,这样的探头发射面上面不容易凝结水珠。至于其他材质的发射面,水珠都是比较容易凝结的。

第四种:现场有电磁干扰。

故障现象:超声波液位计数据是无规律跳动,或者就干脆显示无信号。

原因:工业现场就会有很多电动机、变频器还有电焊都会对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造成影响。电磁干扰就会超过探头接收到的回波信号。

解决方法:

1.超声波液位计必须要可靠接地,接地后,电路板上的一些干扰,会通过地线跑掉。而且这个接地是要单独接地,不能跟其他设备共用一个地。

2.电源不能跟变频器、电动机同一个电源,也不能从动力系统电源上直接引电。

3.安装地点需要远离变频器、变频电动机、大功率电动设备。如果不能远离,就要在液位计的外面装金属的仪表箱来隔绝屏蔽,这个仪表箱也需要接地。

第五种:进入盲区

故障现象:会出现满量程或者是任意数据。

原因:超声波液位计都会有盲区,一般5米以内的量程,盲区是0.3-0.4米。10米以内量程就是0.4-0.5米。进入盲区后,超声波就会出现任意的数值,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1.安装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盲区的高度,安装好了之后探头离最高水位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