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零地线为何有电压?如何解决?

楼主(2016-12-14):
 家用电,部分插座和灯具共用一个回路,导致这些插座有电压,

一部分火零、火地、地零分别为232V、75V、46V,另一部分火零、火地、地零分别为232V、48V、72V,

请问可否确定是零地线混装了?如何检测是哪些装错了?如何快速解决?

网友A:
可能是接地线没有接地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

楼主:
理由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地线没有接地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B:
可能跟你家没啥关系,外线进来的零线带上危险电压了。外线由变压器到你家的零线有接触电阻或断线。

网友C:
你的地线根本就没有接地好啵

网友D:
接地没接好,是外进线的事情

网友E:
危险.仔细检查.不要电到人了.

网友F:
可能是用电不平衡造成的,建议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G:
确定灯具控制的是相线

网友H:
个人根据你的两组数据判断火零均为232V,判断零线没问题,火地48V  75V,这个应该就是地线接触不良了,然后别人家有的共用零线地线,所以地线就带有电压

网友I:
电压这么高,而且不一致,最大中能是你家里的地线接错了或者地线断开

网友J:
也许是别人家传过来的。你要小心了。最快的办法就是拆线自己重新走线,自己走的线自己心里清楚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K:
零线掉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C:
理论上地线电压为零(非大电流漏电基本不会产生压降,),如果你的电源系统是变压器次级中性点接地系统的话,零线地线在变压器就是一根线,但是从变压器位置分开后,零线因为有正常负载所以会有压降就会有对地电压,地线是不会有压降

网友L:
单相三线制供电,出现楼主的情况。首先判断是外线供电的问题还是内部故障。一般情况下电表箱处是第一测量的地方判断外线问题还是内线,测量时火零、火地都应该是额定电压(220V或者有些偏差232V有些偏高了)两个电压是相同的,出现偏差就有故障了,电压低的线就是故障线。零地线应该是“0”V,有电压外部供电就有故障。如果是正常的问题就出现在内部走线上,如楼主叙述的,问题在保护线(地线)上。拔除所有接线板按前面的方法进行测量,应该是能找出问题所在的!

以楼主所述很有可能是电表箱处的三相四线制中性线处螺栓松了以致造成楼主的测量结果。如果是这种情况请供电所故障报修。电表上线的归供电所管不要自己去弄,此时零线线应该是带电的危险!

网友M:
进来的零线带上危险电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地线电压为零(非大电流漏电基本不会产生压降,),...

居民楼一般都是从地下室N分2根,一N 一PE

楼主:
从哪里看出是外进线的事情的呢?

引用 网友D:
接地没接好,是外进线的事情

楼主:
如何确定是别人家而不是我家?

引用 网友H:
个人根据你的两组数据判断火零均为232V,判断零线没问...

楼主:
我的另一回路,测量是232、232、0,所以肯定是这一回路的螺丝松动?

引用 网友L:
单相三线制供电,出现楼主的情况。首先判断是外线供电的问...

楼主:
如何确定灯具控制的是相线

引用 网友G:
确定灯具控制的是相线

网友N:
可能跟你家没啥关系,外线进来的零线带上危险电压了

楼主:
但是火线对零线电压正常啊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你家没啥关系,外线进来的零线带上危险电压了。外线...

网友O:
可能是零线和火线之间有电阻,也就是说,有设备损坏了。

楼主:
亲,我这是插座的测量结果

引用 网友O:
可能是零线和火线之间有电阻,也就是说,有设备损坏了。

网友L:
我的另一回路,测量是232、232、0,所以肯定是这一回路的螺丝松动?(这个数据要打问号的不清楚测量方法)

这个数据是哪根线对哪根线?

正常的相线(火线)应该是对工作零线(N)232V红对蓝、对保护零线(地线PE)232V红对黄/绿、工作零线(N)对保护零线(地线PE)0V有几V(不超过5V)的电压是正常的黄/绿对蓝。测量时一定要拔除或关闭所有设备,不然可能有回路判断就不准了。如果相线对两根线有一根为0V的线(N线、PE线)是故障线。

或用白炽灯测试灯闪烁既是松动线,最好还是用100W以上的白炽灯测量是最好的方法,比用万用表测量实观,看亮度变化。相线对其他两根线的亮度是一样的那是正常的,暗了或不亮以及闪烁既是故障线。

楼主:
谢谢提醒,都是用万用表测的,L对N,L对PE都是232V,N对PE是0V。只有有问题的回路是232V、75V、46V,电压都出来了,用灯泡没有意义吧

引用 网友L:
我的另一回路,测量是232、232、0,所以肯定是这一...

网友L:
用灯泡的意义!因为万用表阻值大电流很小有电压显示电压是虚的,线实际已经断在隐蔽处,很多情况在发生用电器短路因为线本身就有老伤,短路熔化为了检测是否将其他的线损伤,以及损伤的程度。因为他在隐蔽处维修不便,就是要判断线是否彻底断了还是损伤了其他线,是否有维修的必要,或者必须重新放线,是否还有利用的价值。这些万用表是做不到的,只有用白炽灯比较大的瓦数有一定的电流才能判断清楚。在过去年代一个万用表是很奢侈的工具,老电工们将两个灯泡串联做成的校火灯打天下!这是他们留下的实用可靠经验!

网友P:
接地良好的地线是不会带电的,零线如果与零点接线良好也不会带电。

网友(2017-02-14):
楼宇的接地线有问题,前些年有个新闻,就是主接地箱位置没有接好地线,导致居民家中电器短路着火

网友Q:
明显是接地线,没接好 短路了。或者没打地线

网友R(2017-03-31):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地线没有接地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