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RFID在线精彩FAQ】

楼主(2016-12-14):
超越识别,智能互联——倍加福RFID超高频识别系统助力中国制造2025”在线研讨会此次讲座成功举办,缺少不了您对我们关注与支持。在此代表倍加福、中国工控网全体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给大家分享下会议当天的精彩问答及演讲PPT,希望对您有帮助:

更多相关资料:

>>演讲PPT下载

>>在线研讨会展播

倍加福F190超高频WEBINAR FAQ

Q:倍加福公司主要产品?

A:倍加福是世界领先的传感器制造公司,工厂自动化分支产品范围包括: 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旋转编码器,AS-I总线、RFID识别系统、位置编码系统等。

Q:资料在哪可以下载,技术与销售联系方式?

A:您可以通过官网http://www.pepperl-fuchs.cn 查找与下载产品资料,也可以通过公司电话021-66303939直接联系我们。

AIdentControl-识别控制器

Q1:识别控制器支持的总线协议,请分别列举,并写出通道数?

A1:

     CC-Link,2通道;

     Ethernet/IP:1,2,4通道;

     Profibus:1,2,4通道;

     Profinet:1,2,4通道;

     Interbus:4通道;

     EtherCAT:2通道;

     DeviceNet:4通道;

     RS232:1,2,4通道;

     RS485:1,2通道;

通过其他模块,可使用网关将串口控制器转换为CANOPENCC-Link IE

Q2:以太网控制器支持哪四类以太网协议?

A2:

      Ethernet/IP AB Group;

      TCP/IP 标准以太网;

      Modbus TCP Schneider Group

      Profinet Simens Group

Q3:请简述两通道控制器的特点

A3:

双通道控制器上有总线通讯及读写头状态指示LED;最多可连接两个读写头,其中一个通道可配置成输入或输出(输出需看具体的版本号)

2通道CC-Link支持CC-Link V1.1&V2.0 ,子站数量需根据设置的倍频数而定(614倍频)),带有RS232诊断口。终端电阻根据CC-Link电缆类型可配置110Ω或130Ω

2通道Profibus可最大带126个子站,带有RS232诊断接口,需配置Y型电缆,连接下一台设备,终端电阻220Ω

通道Profinet: 可通过Web访问设置参数,支持Email诊断上报,支持四种协议,带有内置以太网交换机

2通道EtherCAT:EtherCAT in  out 两个接口带有RS232诊断口

2通道RS232&RS485接口:一个通道485接口,一个通道232接口,通讯线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点对点通讯。

Q4:简述四通道控制器特点

A4:

四通道控制器带有总线通讯及读写头状态指示LED;带LCD面板可本地组态,最多可连接四个读写头,其中两个通道可配置成输入或输出(输出需看具体的版本号)

4通道以太网:可通过Web访问设置参数,支持四种协议,带有内置交换机

4通道Profibus可最大带126个子站,需配置Y型电缆连接下一台设备,终端电阻220Ω

4通道DeviceNet:最大可带63个子站,支持四种Polled, Change of State,Cyclic, Explicit通讯协议

4通道Interbus: Interbus in  out 连接

楼主:
Q5.DPCC-Link控制器配置Y型电缆的目的是什么?

A5:

为防止控制器设备故障,拆下后影响总线后续设备,因此建议配置Y型电缆

Q6.读头距控制器最远通讯距离是多少米?

A6:距离控制器距离最远80m,需使用屏蔽双绞线

Q7:哪些PLC控制器有现成的功能块可以直接使用

A7:

针对Simens: S7 300,400,CP443-1,S1200,S1500

针对AB:DeviceNet Ethernet/IP接口 ControlLogixCompactLogixSLC5等系列

针对CC-Link: 三菱FB功能块

针对UHF:西门子S7300/400, AB DeviceNetEthernet/IP接口

Q8.请说明控制常用的指令的作用CT,SF,EF,SS,SP,SR,ER,SW,EW

A8:

CT:修改标签类型,读头需要知道通讯的标签类型

SF:读固定码指令

EF;高级读固定码指令

SS:EPC指令

SP:EPC指令

SR:单次读用户区指令

ER:高级读用户区指令

SW:单次写用户区指令

EW:连续写用户区指令

Q9.请简要说明MM,TMOM指令的作用

A9:

MM:Multiplex Mode该模式用于读头安装较近时,避免读头间相互干扰,同频段读头安装较近时可以考虑开启该模式

TM:Trigger Mode 通常用于两通道或四通道控制器,用其中一个传感器做触发,另一个通道读写头根据触发信号发送相应指令。该模式下传感器信号无需进上层控制系统,适用于速度较快,需要较快触发读取的时候。另外,也适用于调试期间,触发传感器与读头单次读写指令的同步性调试。

OM:Output Mode该模式用于两通道或四通道,使用其中一个通道作为信号输出,如读取到载体可以触发指示灯点亮等应用。

Q10.控制器支持哪几类频段

A10:

倍加福控制器对LF,HF 15693,HF 14443A,UHF的读写头都兼容,输出报文除UHF多标签外,基本完全一致。

Q11 .一套简单的RFID系统组成部分

A11:

一套RFID通常由控制器,读写器,标签,及连接电缆组成;如非金属标签用在金属上,还需添加载体分隔片,用在高温环境时还需添加高温分隔片。

如使用一体式读写头,通常只需一体式读写头,标签,及屏蔽双绞线连接电缆。

楼主:
A.    UHF RFID Reader&Tags

Q1.UHF 读写头F190的两款型号及使用区域

A1:

IUH-F190-V1-FR1 865~868MHz 用于欧洲或者南美洲等

IUH-F190-V1-FR2 902~928MHz 用于美国及亚洲

Q2.超高频芯片的标准

A2:

目前超高频芯片,主流的标准是EPC Class 1Gen2的标准,对应于ISO 18000-63ISO 18000-6C协议,相比于ISO 18000-6AISO18000-6B来讲,该协议拥有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

Q3.超高频读写头F190F192典型读写距离

A3:

F190典型应用距离在0.2…1.5M, 小于0.2M可以采用高频读写头,若配置标签较敏感,且标签增益较高,也可以达到3~5M

F192典型应用距离在5M, 该读头就是为远距离应用设计,个别标签也可达到10M以上。

超高频的应用距离与标签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无法准确定义标签的阅读范围。

Q4.超高频与低频及高频相比原理有哪些不同

A4:

超高频采用反向散射的调制方式,应用于电磁波远场;高频与低频用在辐射近场区,采用磁耦合的原理。因此超高频应用更易受环境影响。

标签上来讲,超高频标签通常采用微带天线或是偶极子天线,读写距离受天线增益,芯片敏感度,及标签与芯片的阻抗匹配程度影响。低频及高频芯片采用线圈绕制或是PCB打印方式,通常线圈越大,读取距离就越远,对于小型的标签通常需要增加铁氧体材料增强感应磁通量。

Q5.超高频芯片内存带有哪些区域

A5:

超高频芯片通常拥有TID,EPC,UserMemory,Reserved区域,并通过相对应的指令进行访问。部分芯片可能不带UserMemory,EPC区域出厂通常是96bit,根据芯片类型,可适当扩展长度。TID是芯片出厂的ID码,类似于Mac地址。User Memory为用户数据写入区域。Reserved区域用于设置访问密码及失活密码。

Q6,简述内置天线及外置天线的优缺点

A6

外置天线的优点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的扩展覆盖方向;外置天线为纯硬件元件,不含有任何电子元器件,处理器与外置天线连接,需要同轴电缆,并需要配置电缆损耗补充。通常电缆长度固定,且使用要求严格,不能任意弯折,通常最远10m。电缆越长损耗越大,需配置的补偿功率就越大。

内置天线的好处在于无需补偿电缆损耗,其内部损耗固定,独立处理及独立输出,且能够调节内部天线参数,外置天线是固化的,无法调节。

Q7.抗金属标签实现的几种方法

A7:

抗金属标签通常通过以下四类方法实现:

1.        垫高与金属表面的距离,这种标签通常高度较厚,适用于对标签厚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2.        采用吸波材料,吸收减少金属表面的反射,由于这类吸波材料较贵,因此用的也不多

3.        采用电磁EBG材料,这类材料可以将金属反射的电磁波进行一定的相位调制,使其不在金属表面形成驻波

4.        采用微带天线设计,这种天线的设计需要金属接地板,通常抗金属标签采用这种设计方式,直接将现场的金属环境作为其标签设计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金属标签在金属表面性能更好的原因。

楼主:
Q8.简述修改UHF读写头PT(传输功率)对读取的影响

A8:

1.增加功率,可以增大检测范围

2.增加功率可能超出检测范围,误读到相邻的标签

3.在反射比较强的环境下,增加功率会降低检测范围

4.由于增加检测范围会引起相邻读头的潜在干扰

Q9.修改读写头AP(天线极化)对读取标签方向的影响

A9:

通常标签具有线性极化,线性匹配时具有最好的读取效果,因此,标签的摆放位置最好与读头的极化方向一致。倍加福读写头有圆形,垂直和水平线性极化,通常标签位置固定时建议使用线性极化,标签位置随机时,建议采用圆形极化。

Q10.超高频芯片容量多大

A10

目前市场超高频芯片容量有如下规格:0bit,32bit,128bit,512bit,3072bit,32kbit, 其中以512bit的标签最为常见,也是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容量规格。

B.     超高频EPC G2协议内部指令

Q1.超高频标签有哪几种状态

A1.

收到连续波(CW)照射即上电(Power-up)以后,标签可处于Ready(准备),Arbitrate(裁断),Reply(回令),Acknowledged(应答),Open(公开),Secured(保护),Killed(灭活)七种状态之一。

1Ready状态是未被灭活的标签上电以后,开始所处的状态,准备响应命令。

2、在Arbitrate状态,主要为等待响应Query等命令。

3、响应Query后,进入Reply状态,进一步将响应ACK命令就可以发回EPC号码。

4、发回EPC号码后,进入Acknowledged状态,进一步可以响应Req_RN命令。

5Access Password不为0才可以进入Open状态,在此进行读、写操作。

6、已知Access Password才可能进入Secured状态,进行读、写、锁定等操作。

7、进入到Killed状态的标签将保持状态不变,永远不会产生调制信号以激活射频场,从而永久失效。被灭活的标签在所有环境中均应保持Killed状态,上电即进入灭活状态。灭活操作不可逆转。

要使标签进入某一状态一般需要适当次序的一组合命令,反过来各命令也只能当标签在适当的状态下才能有效,标签响应命令后也会转到其他状态。

A2. 读写器与标签的内部命令分为哪几类

A2.

从命令体系架构和扩展性角度,分为Mandatory(必备的),Optional(可选的), Proprietary (专有的)Custom(定制的)四类。

从使用功能上看,分为标签Select(选取),Inventory(盘点)和Access(存取)命令三类。

此外还为了以后命令扩展,预留了长短不同的编码待用。

Q3. 必备的(Mandatory)命令有哪些?

A3.

符合G2协议的标签和读写器,应该支持必备的命令有十一条:Select(选择),Query(查询), QueryAdjust(调节查询), QueryRep(重复查询), ACKEPC答复), NAK(转向裁断), Req_RN(随机数请求),Read(读),Write(写),Kill(灭活),Lock(锁定)。

Q4. 可选的(Optional)命令有哪些?

A4.

符合G2协议的标签和读写器,支持也可以不支持可选的命令有三条:Access(访问),BlockWrite(块写),BlockErase(块擦除)。

Q5.专有的(Proprietary)命令会有哪些?

A5.

专有的命令一般用于制造目的,如标签内部测试等,标签出厂后这样的命令应该永久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