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的实际使用

楼主(2016-12-14):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滤波器,阻抗器等?

网友A:
变频拖动大惯性负载需要快速制动时或者拖动位能负载时最好加制动电阻,有些小功率变频器内部已经集成了制动电阻,不需要外加,具体看变频器说明书

对电磁干扰要求比较严的场合需要加滤波器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超过100米加阻抗器,不过100米这个值只是经验值,具体需要看变频器说明书,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给出的推荐值可能不一样

网友B: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