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6-12-14):
40W电容电机,启动后不动,用外力【向左向右都可以,然后就跟着外力的方向正常转动】,之前是逆时针转,换新2UF电容,还是一样。请教各位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向左向右都可以,然后就跟着外力的方向正常转动

你说的这句话出现的现象,在不接电容时单相电动机启动就是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估计楼主电容没接对,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电容接线错了。你调整正确后就行了,好多人都接错。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启动线圈断线了,或者匝间短路了。你测一下吧。

网友C:
启动线圈断路就是电容串联的那组线圈。匝间短路不会出现正反都能助力方向旋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左向右都可以,然后就跟着外力的方向正常转动你说的这句...

正常运行半年的电机,不存在接线问题,如有问题早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启动线圈断线了,或者匝间短路了。你测一下吧。

把启动线圈的2个头,调换了之后基本正常。还有通电不知朝那个方向转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接线错了。你调整正确后就行了,好多人都接错。你不是...

确认电容正常

网友A:
等待楼主说明真相,楼主记得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