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维修电工操作规程(转)

楼主(2016-12-14):
一、一般规定

1、井下维修电工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并持证上岗。

2、井下维修电工必须熟知《煤矿安全规程》、《煤矿机电检查质量标准》、《电气设备防爆标准(GB3836)》中的有关规定。

3、井下维修电工必须认真遵守执行《井下一般电气操作》有关规定。

4、具备电工基本知识,了解负责维修的设备性能原理和保护装置的运行情况,有维修及故障处理等方面的技能和基础理论知识,能独立工作。

5、井下维修电工应熟悉矿井巷道布置,了解作业地点瓦斯情况,熟悉在灾害情况下的停电顺序及人员撤离路线。掌握电气防灭火方法和触电抢救知识。

6、工作中严格执行停送电有关规定。

二、安全规定

1、上班前不得喝酒,班中不得做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遵守有关规章制度。

2、电气设备停送电操作,必须填写工作票。

3、检修、安装、挪移机电设备、电缆时,禁止带电作业。

4、井下电气设备在检查、修理、搬移时应由两人协同工作,相互监护。检修前必须首先切断电源,经验电确认已停后再放电(采区变电所的电气设备及供电电缆的放电。只能在硐室内瓦斯浓度在1%以下时才准进行)、悬挂接地线,操作手把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警示牌后,才允许触及电气设备。

5、操作高压电气设备时,操作人员必须戴绝缘手套,穿电工绝缘靴或站在绝缘台上操作。操作千伏级电气设备主回路时,操作人员必须戴绝缘手套或穿电工绝缘靴,或站在绝缘台上操作。127伏手持式电气设备的操作手柄和工作中必须接触的部分的绝缘应良好。

6、井下电气维修工工作期间,应携带电工常工具、与电压等级相符的验电笔和便携式瓦斯监测仪。

7、井下使用普通型仪表进行测量时,应严格执行下列规定:

(1) 普通型携带式电气测量仪表,只准在瓦斯浓度为1.0%以下的地点使用。

(2) 在测定设备或电缆绝缘电阻后,必须将导体完全放电。

(3) 被测设备中有电子插件时,在测量绝缘电阻之前。必须拔下电子插件。

三、作业前的准备

1、维修电工入井前应检查、清点应带的工具、仪表、零部件、材料,检查验电器是否保持良好状态。

2、必须熟悉所维修范围内的供电系统,电气设备和电缆线路的主要技术特征、维修技术以及电缆线路的主要技术牲征、维修技术以及电缆的分布和所带负荷情况。

3、供电干线需停电检修时,事先必须将停、送电时间及时间影响范围通知调度室,以使有关单位采取措施。

四、维修作业

1、在井下电气设备上工作,严禁带电作业。井下电气设备在检查、修理,搬移时应不少于两协同工作,相互监护。

2、检修前必须坚持先切断电源,有检查瓦斯情况、验电、放电、挂停电标志牌顺序工作。

3、操作井下电气设备要严格遵守《煤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

4、井下维修电工工作期间,应佩带电工常工具及与电压等级相符的验电器。

5、设备的维修质量应达到《煤矿机电完好标准》的要求,高低压电缆的悬挂应符合有关电缆悬挂的要求。设备检修或更换零部件后,应达到原有性能。电缆接线盒的制作及连接符合有关工艺要求。

6、运行中馈电开关的短路、过负荷和漏电保护都应保持完整,整定值正确,动作可靠。

7、移动变电站的安装、运行、维修和管理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其漏电保护主、辅接地的安装、维护必须符合要求。

8、各类电机综合保护器、线路脱扣器按产品技术要求和负载的有关参数正确整定和定期校验。

9、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得开路,二次侧接地线不准断路。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进行通电试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由二次向一次反送电。

10、在检查和维修过程中,发现电气失爆时,应立即停电进行处理。对在现场无法恢复的防爆设备,必须停止运行,并向值班领导汇报。

11、电气设备检修中,不得任意改变原有端子序号、接线方式,不得甩掉原有的保护装置,整定值不得任意修改。

12、检漏继电器跳闸后,应查明跳闸原因和故障性质,及时排除后才能送电,禁止在甩掉检漏继电器的情况下,对供电系统强行送电。

13、电气设备的接地螺栓与接地引线的连接必须接触可靠,不准有锈蚀。连接的螺母、垫片应镀有防锈层,并有防松垫圈加以紧固。局部接地线和接地引线的截面尺寸、材质均应符合规定。

14、铠装电缆芯线连接必须采用冷压连接方式,禁止采用绑扎方式。

15、连接屏蔽电缆时,其半导体屏蔽层应先用三氯乙烯清洗剂(阻燃清洗剂)将导电颗粒洗干净。对于金属屏蔽层,不允许金属丝刺破芯线绝缘层。屏蔽层剥离长度应大于国家标准规定的耐泄痕型d级绝缘的最小爬电距离里的1.5~2倍。

16、井下使用普通型仪表进行测量时,只准在瓦斯浓度为1.0%以下的地点使用。

17、使用ZC-18型测量移仪测量接地电阻时:

(1) 按直线距被测接地级E’20米和40米处分别埋入电位探测针P,和电流探测针C’。

(2) 用导线E’、P’、C’分别与摇表相应的E、P、C相连接。

(3) 仪表水平放置,调零位调节器使检流计指针在黑线上。

(4) 将倍率标度盘拨至乘10档,慢慢转动发电机手把,同时转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指针在黑线上。

(5) 当检流计指针接近平衡时,加快发电机手把转速至120转/分钟以上,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在黑线上。

(6) 当测量标度盘读数小于1时,将倍率标度盘置于乘1档,再重新调测量标度。

(7) 标度盘读数乘以倍率即为所测接地电阻值。

18、凡有可能反送电的开关必须加锁,开关上悬挂“小心反电”警告牌。如需反送电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防止触电事故和损坏设备。

19、在同一馈电开关控制的系统中,有两个以上多点同时作业时,要分别悬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志牌,并应有一个总负责人负责联络、协调各相关环节的工作进度。工作结束后、恢复送电前,必须由专人逐点检查,全部完工并各自摘掉停电标志牌后,方可送电。严禁约定时间送电。

20、当发现有人触电时,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切断电源或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带电体),然后就地进行人工呼吸抢救,同时向地面调度室汇报。触电者未完全恢复,医生未到之前不得中断抢救。

21、当发现电气设备或电缆着火时,必须迅速切断电源,使用电气灭火器材或砂子灭火,并及时向调度室汇报。

五、结束工作

1、工作完毕后,工作负责人对检修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摘掉停电牌,清点工具,恢复正常供电,并对检修设备进行试运行。待运行正常后,方可撤离现场。

2、每班工作结束后,必须向有关领导汇报情况,并认真填写检查维修记录。

网友A:
安全第一,按操作步骤操作施工。切记“安全第一”活着比啥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