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水池排水系统设计

楼主(2016-12-14):
求大神指导,如何实现液位控制的,比如要几个液位开关,各自功能是什么!求方案设置

网友A:
直接上传照片或者word文件多好

网友A:
人家没提用好几个液位开关呀?

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的话,可以选用浮球进行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的话,可以选用浮球进行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回路

既然人家要求控制到1.5到2米五,那你就需要两个感应开关。一个上水位一个下水位。触摸屏可以写监视,报警,启动功能。

网友D:
一个欧姆龙的液位继电器、一个普通液位开关(在液位继电器失效做最后保护和告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没提用好几个液位开关呀?

对,自己设置,器件都是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的话,可以选用浮球进行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回路

是否用压力传感器判断液位高低,再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控制排水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的话,可以选用浮...

嗯,是否需要PID调节液位

网友E:
我就想知道,这个设计任务书是哪个XX提出的,如果控制精度要求很高,这个做法可以理解,但是看上面提出的要求,这个老师或上级没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欧姆龙的液位继电器、一个普通液位开关(在液位继电器...

是否可以用两个水位开关检测高低水位,一旦高于高液位就报警,低液位也报警!再用一个压力感应器放于池底检测压力大小计算介于高低液位之间的水位,如果液位较高,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加快排水量增加。液位较低,减小排水量!一直处于动态平衡中,至于控制方式用PID。你看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这个设计任务书是哪个XX提出的,如果控制精...

或许是老师自己出的设计题目

网友F:
这个任务书做的有点不行啊,有点不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任务书做的有点不行啊,有点不精细

嗯,主要是让我们自己设计

网友G:
用成品液位控制器就能实现。可高,中,低液位控制,并能显示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成品液位控制器就能实现。可高,中,低液位控制,并能显...

网友H(2017-02-14):
首先,废水池本身控制精度就不高,只要保证废水不溢出池子,池子不抽空就可以。

工业废水池:对液位开关材质等都要很高要求,防腐等,可以用4个液位开关(浮球),HH/H/L/LL(高高、高、低、低低)液位。

HH-用于报警,废水池已满,启动排水泵

H-2.5M高液位,启动排水泵

L-1.5M低液位,停止排水泵

LL-低低液位,报警,防止排水泵抽空

剩下的触摸屏上可以做液位显示、报警显示、排水泵手动自动选择等等功能,最后在加个转灯和蜂鸣器,用于提示报警故障指示。

网友I(2017-03-22):
对:   首先,废水池本身控制精度就不高,只要保证废水不溢出池子... 内容的回复!

这位兄弟说的很完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人家没提用好几个液位开关呀?

网友K(2017-11-01):
  首先,废水池本身控制精度就不高,只要保证废水不溢出池子... 内容的回复!这位兄弟说的很完善了

网友L(2017-12-08):
正在研究污水处理技术

网友M:
估计是学校的学生吧,一般在校的都不会给很难得题目,练手而已

网友N:
首先,废水池本身控制精度就不高,只要保证废水不溢出池子,池子不抽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