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12-14):
我的DOPsoft M装置个数只有4095 版本2.00.04.09 别人电脑同样版本就是8191个,而我用2.00.05是8191个

网友A:
你没注册吧,没注册就有限制,或者是操作系统版本的原因所致

网友B:
一般的设备4000多个都可以用了吧,这么多都不够用的话,楼主的设备是有多大,程序该有多少万步呀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A:
你没注册吧,没注册就有限制,或者是操作系统版本的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