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按钮无法对s7200的计数器复位,请教!

楼主(2016-12-14):
触摸屏上的按钮无法对s7 200的计数器复位,请教!

网友A:
应该是地址没对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址没对好吧。

今天用m位试下.原来用的v位

网友B:
应该是地址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
很可能是地址对不上!!!!!!

网友D:
V和M都可以,有可能是重复调用了

网友E:
应是地址不对,以前作的程序发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是地址不对,以前作的程序发现过这个问题。

经过实践:必须使用m位元件

网友F(2017-03-03):
可能是通信地址没有对好,你试一下换个计数器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址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H:
看交叉引用是否有冲突